请教下,轴承这样固定是否可以

楼主(2019-09-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为什要这样设计了,轴忘记留卡簧位吗?

网友:
可以,再经过实践检验没问题就好。我见过机器上有这样固定轴承的例子。

网友:
不要垫片。自制一个双孔的挡片。

不过实话是不建议这么用,如果当滚轮用的话,就这个凑合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要这样设计了,轴忘记留卡簧位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不用卡簧

楼主:
这是当滚轮用的

网友:
之前有用过这样的结构

网友:
还是用卡簧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导向的话可以用

网友:
为什么这么设计那,前面几个盖板,不是更好吗

网友:
看着像是滚轮,轴向蹿动要考虑,从照片上看应该是没有卡簧之类的挡圈

网友:
轴向力不大,临时凑活用也可以,如果是工程师这样设计,真有点……

网友:
想不通,要看当事人怎么说了。

网友:
这没有行不行,只是不太符合设计规范罢了。也不必较真,反正价格合适,强度够用咋整都行

网友:
这样的话螺孔壁厚太薄了,时间短还可以,时间长螺纹会变形损坏

网友:
导向的话为什么不用凸轮随动器

网友:
我见过一般是一个螺丝配一个大平垫或者挡圈的。这种情况螺纹方向要与转动方向相反。
理论上这样也是要再出个挡板零件,而不是直接拿垫片去压。

网友:
载荷小呗。

网友:
做个轴端挡板比较可靠,螺孔也不用钻在很靠边的位置

网友:
简单粗暴,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没有轴向力或者轴向力不大时用没问题,有轴向力的话长期下来垫片会变形

网友:
可以,有标准的轴端固定件(档圈)可用,只要你的双孔距与标准孔距一致就行。

网友:
闲用一下没有问题了,如果是设备还是建议改别的结构

网友:
可以的,一般小吨位PU轮轴承固定好多都是这种结构,轴承的限位用的垫片尺寸要合适和强度要好!

网友:
感觉还是要看看实际怎么用,感觉像是滚轮用,见过滚轮用类似的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