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式中If函数是否可以满足两个条件开起解压缩

楼主(2019-09-16):
在SW方程式里面用函数进行压缩和解压缩,怎么设置可以满足两个条件在进行压缩或者解压缩。

网友:
关注一下方程式

网友A:
多条件中间加 and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条件中间加 and 即可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这招比较实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