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字体

楼主(2019-09-16):
请问各位大神,国标规定图纸中汉字采用长仿宋体,字母和数字只说分A型和B型,具体指什么字体呢?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具体研究呢,期待大神

网友:
标准规定的是手写体,CAD软件里一般用的是仿宋或华文中宋的正体。如果想要「像」的话,可以考虑用「汉仪长仿宋体」之类的字体

网友A:
字体选完之后的话,不需要再选择字母的字体了吧

网友:
以前手工绘图,真没注意到还有A,B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选完之后的话,不需要再选择字母的字体了吧

确实在软件上设置完字体,不分汉字数字,但感觉数字用长仿不美观,且长仿宋体的数字并不符合国标的规定。

网友B:
A和B他说明长宽比了,可以照着调一下

网友:
仿宋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和B他说明长宽比了,可以照着调一下

关键成品字体里面就没有这种长宽比的,怎么调?

网友(2023-11-24):
没看到答案,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