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内圈公差精度问题

楼主(2019-09-16):
大家好,小白请教下:内圈d为3mm,查询标准得下公差为-0.007mm。可是收到轴承后,卡尺卡到得内圈为2.97mm,2.96mm,理论下不是应该2.99mm吗?
有个疑问是,轴承加工没满足标准,查错数据还是我卡尺卡到到的数据不准确?

网友:
我估计你的卡尺的问题

网友:
换内径千分尺试试

网友:
卡尺本身的精度公差就是0.02mm,需要检测缪级的尺寸,得用千分尺,内径最好用三点式的

网友:
轴承内径尺寸很小,卡尺精度不够,测出来的数据更加不准

网友:
卡尺精度不够,这么小内径用手去量也会有误差

网友:
这个级别卡尺做不到啊,还有环境温度等。

网友:
测量轴承内径需要内径表座测量仪。

网友:
卡尺能测得准???

网友:
你应该换卷尺或者裁缝的软尺量,,,,,,,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正。

网友:
真是小白

网友:
用作精密装配的轴和轴承座都是配作的。我见过进口的轴承包装上都有轴承内,外径的实测值

网友:
卡尺指定不行。内径千分尺。

网友A:
用卡尺量没问题,你的是什么卡尺?量的时候对于这样高精度的零件时首先要校正量具,同时要测量手法也很重要,同一个尺寸不同的人,测出来的尺寸都会有偏差,这就是测量手法的问题。建议先配个标准量块对着量块去测量这个孔径。在大批量测量这种内孔的时候一般我们会选用塞规。或其他辅助专用量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卡尺量没问题,你的是什么卡尺?量的时候对于这样高精度的零件时首先要校正量具,同时要测量手法也很重要 ...

三丰的数显

网友(点评):
注意内径尺寸是3mm,先不说测量精度的问题。就只说这种小尺寸,你觉得适合用卡尺去量测吗,如果再小一点,1.5mm的内孔呢?假设卡尺的尖能伸进去? 自已用CAD画一个圆,再把卡尺尖的厚度画上,假设卡尖的厚度是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丰的数显

日本的卡尺可以的,那就要注意你的手法和校正。

网友:
曾经我在的一个国企,品质部就是用一把三丰卡我们做的工件,后来有个尺寸有争议,我们领导就带着量块,外径千分尺,和我们用的上工的表带卡尺去找他们,直接叫他们做人。最后还是我们领导测量的值更精确。

网友:
卡尺拿来的那个刀头是钝的...相当于一个平面吧,内孔是圆的就算卡尺多准接触总是不到位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点评):
你说的在理。真相总是被小部分人掌握着。

网友:
这个不能用卡尺测量,其精度不够,所以你得到的值不一定准确,换换千分尺试试。

网友:
这个测不准的,最好有检测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卡尺可以的,那就要注意你的手法和校正。

注意内径尺寸是3mm,先不说测量精度的问题。就只说这种小尺寸,你觉得适合用卡尺去量测吗,如果再小一点,1.5mm的内孔呢?假设卡尺的尖能伸进去?
自已用CAD画一个圆,再把卡尺尖的厚度画上,假设卡尖的厚度是0.5,卡尺尖厚度方向和内孔接触为两点,看看误差有多大?卡尺不适合测量小内孔。

网友(点评):
先了解下三丰的卡尺不是某些粗制滥造的卡尺,尺尖厚度我们记错的话是0.1左右的小R角。这个数据来自于三坐标投影仪

网友(点评):
说得好像没用过三丰的卡尺一样。一根头发丝大约是0.1,你自个对比一下,卡尺尖和头发丝一样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内径尺寸是3mm,先不说测量精度的问题。就只说这种小尺寸,你觉得适合用卡尺去量测吗,如果再小一点 ...

没注意,我刚用我卡尺量了一下3MM的还是够的,再小就悬了。重点是要在测量的时候校正量具保持手法也就是每次测量的一致性。

网友(点评):
见楼上图。3mm根本量不准的,因为卡尺的卡尖厚度带来的误差已经足够大了。

网友:
做个标块测量吧,标块直径2.99mm,看看能否量到,间隙状态。再判断。
另外,环境温度,也要适当考虑。

网友:
这个用卡尺不好用吧

网友C:
我想问下这可以在哪里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这可以在哪里查到?

GBT307.1-2017 滚动轴承 推力轴承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和公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GBT307.1-2017 滚动轴承 推力轴承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和公差值

谢谢又学到了

网友:
首先,卡尺精度不够,不过,精度不够一般也不会有错,感觉你得给卡尺校正一下了,一般轴承内径小0.03-0.04的概率实在是不高。
其次,你想检测轴承内圈尺寸精度,即使是好的卡尺,精度也不够,至少得选择内径表座测量仪,而且得准备标准件,或者三坐标检测也能检出来

网友(2019-11-03):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