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模板批量替换

楼主(2019-09-16):
公司最近图纸标准化,图纸模板做了修改,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之前的老图批量替换成新的工程图模板?

网友A:
是什么软件?

网友:
挺难吧,格式、属性什么的都要改动。

网友:
VBA。

量小的话,不如一张一张地折腾。

量大的话,自己编程。
If  then
else if
else if
。。。
。。。
。。。
。。。
end if

搞成Exe文件(当然加次数极限了),给老总大人。

然后等着。

剩下的,就看你的胃口、思维能力、措辞能力,那啥啥。。。的跟机械或IT都没关系的之外能力了。

网友(点评):
利用SW的宏就行啦。。。先录制一个文件的操作,然后编辑更换不同的文件名。。。。结合表格功能,非常无聊的操作

网友:
买个凯元之类的工具,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软件?

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怎么实现呢,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sw就不太清楚了,但是creo是有个模板文件的,是否可以查到sw调用模板,直接修改模板来实现批量更换是否可行?

网友:
如果有插件也还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