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轴承是SKF的么,我怎么找不到,还有链轮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9-09-16):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轴承是SKF的么,为啥我找不到这个型号,还有请教下各位这个链轮的固定方式能看出是怎么固定的么,因为貌似打了螺纹胶不太好拆,链轮端面上的盖板和螺丝是防止链轮往外跑对吧,那链轮上的紧定螺钉呢,也是这个作用么?

网友:
SKF 是瑞士知名品牌轴承

网友(点评):
大哥,SKF是瑞典的

网友(点评):
手表再来一个

网友A:
链轮的外侧好像是大垫片和螺栓固定的,轴上应该有螺栓孔。链轮的另外一侧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如果载荷不大,螺钉可能是防止径向转动。

网友:
SKF官网的参数:

https://www.skf.com/cn/zh/products/bearings-units-housings/bearing-units/ball-bearing-units/y-bearing-flanged-units/rd-and-triang--flanged-housings-for-y-brg/index.html?designation=PF%2062

网友B:
链轮和轴应该还有个键链接,防止径向转动,防止轴向移动就靠轴肩和轴端挡圈

网友C:
应该是个带凸台的链轮,用键槽和销钉固定的

网友D:
PF62是轴承座,要拆开才能看到轴承

网友:
型号不能直接问厂家吗?

网友:
一看就是农机^_^

楼主:
大佬厉害,的确是农机,请问大佬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的外侧好像是大垫片和螺栓固定的,轴上应该有螺栓孔。链轮的另外一侧拍个图片看看。

是的,轴向靠螺栓垫片固定的,转动因为没拆掉所以看不到,另侧图片因为拆不掉,所以没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和轴应该还有个键链接,防止径向转动,防止轴向移动就靠轴肩和轴端挡圈

请问下兄弟,链轮上的紧定螺钉是做啥用的,还有轴肩的话图中好像看不出来,因为拆不掉,不晓得有没轴肩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62是轴承座,要拆开才能看到轴承

怪不得哪里都搜索不到这个型号的轴承,SKF官方店也找不到这个型号,那这个轴承座是SKF的么

网友E:
是不是防的,从外形上看感觉质量部咋样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带凸台的链轮,用键槽和销钉固定的

还有就是锥度锁紧。。。。没看到实物图,不好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厉害,的确是农机,请问大佬怎么看出来的

这种轴承结构农机上用的最多,自带法兰或支撑座的轴承,再就是那链轮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防的,从外形上看感觉质量部咋样呀

应该不是,直接国外买回来的老外设计的,农机设备所以看着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锥度锁紧。。。。没看到实物图,不好说

对哦,貌似有那种可以直接靠锥度锁紧的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轴承结构农机上用的最多,自带法兰或支撑座的轴承,再就是那链轮的结构。

请教下大佬这个链轮结构是怎样的,能具体说下么,或者有没图片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兄弟,链轮上的紧定螺钉是做啥用的,还有轴肩的话图中好像看不出来,因为拆不掉,不晓得有没轴肩

紧定螺钉也是限制链轮和轴相对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轮和轴应该还有个键链接,防止径向转动,防止轴向移动就靠轴肩和轴端挡圈

准的,另外补充一下链轮内孔两端有卡簧糟防。止轴承侧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