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气压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9-09-17):
请问,当气压马达转过一定的角度之后,被某个物体挡住之后运动停止,这个时候气压马达带动的零件能起到液压元件类似的夹紧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A:
“当气压马达转过一定的角度之后,被某个物体挡住之后运动停止”,被什么物体挡住而停止?是马达内部的机构还是马达外部的零件。

网友:
时间长,马达不就不就坏了。

网友B:
那为啥不干脆安装个气缸

网友:
看你的描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不干脆安装个气缸

用旋转气压缸就可以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气压马达转过一定的角度之后,被某个物体挡住之后运动停止”,被什么物体挡住而停止?是马达内部的机构 ...

被外部要夹紧的物体,但是现在好像又可以选旋转气压缸,请问用这个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旋转气压缸就可以对吗

看安装空间跟加紧力大小要求能不能买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用,毕竟是气压,不如液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