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刮雨器求助

楼主(2019-09-17):
有没有哪位做过自动刮雨器,雨量传感及控制方面的?

网友:
汽车自动雨刮的工作原理雨水感应式自动雨刷系统是一种智能自动化的汽车配置,在下雨的时候,雨水滴在前挡风玻璃上,它的传感器会感应到玻璃上有雨水。
根据感应出的数据,自动调节雨刷来进行清洗,还能计算出雨量的大小来调节雨刷的速度。当没雨的时候,感应雨刷就会自动停止工作,为驾驶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让驾驶员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驾驶上,提高了行车的安全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17 20:54汽车自动雨刮的工作原理雨水感应式自动雨刷系统是一种智能自动化的汽车配置,在下雨的时候,雨水滴在前挡风玻璃上,它的传感器会感应到玻璃上有雨水。

根据感应出的数据,自动调节雨刷来进行清洗,还能计算出雨量的大小来调节雨刷的速度。当没雨的时候,感应雨刷就会自动停止工作,为驾驶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让驾驶员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驾驶上,提高了行车的安全性。
请问您做过这方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