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板材吸嘴选型

楼主(2019-09-17):
大家取放PCBA板材的时候都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吸嘴呢,哪个品牌好一些?目前MISUMI上找的感觉不太好使,找的其它品牌的没有现成的3D图档,烦躁啊。

网友:
@ahway 有请大神

网友A:
谢邀。

如果是普通的PCB板抓取,选择PIAB标准的单层波纹吸盘就可以满足要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 泄露:如果PCB板为后端制程,板上可能有孔、蚀刻槽或电器元件,则需要考虑匹配的吸盘尺寸、合适的抓取位、恰当的材质。密封条件下可以使用真空发生器,有泄漏量的话就得考虑真空阀;
2. 静电:3C行业应用时,PCB板抓取需要考虑导电硅胶或半导电硅胶材质;
3. 高度差:如果PCB板上已经有很多电容电阻元器件,则需要考虑海绵吸盘或海绵吸具满足高度差要求(真空源可以是真空发生器或电泵)。

下图吸盘案例供参考(吸盘B15):

PIAB官网可以下载3D图纸:www.piab.com  需要注册,或者找代理商协助(比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邀。

如果是普通的PCB板抓取,选择PIAB标准的单层波纹吸盘就可以满足要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感谢,感谢,留个联系方式啊,目前正好有设备要用到,主要是吸取原始板材。因为吸取完之后要直接放入插件的载具板内,而且因为分板完之后板材的间距和插件载具板的间距不一致,CT要求也高,所以我们现在是分别取4块,然后一起放入载具板,节约时间,所以对精度也有一定要求,放入在载具板的精度误差约0.5MM。所以用不了海绵吸盘和多层类吸盘。

网友(点评):
13510548590 微信同号

网友:
最好是双层吸盘,这样吸力大一些,而且能够弥补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邀。

如果是普通的PCB板抓取,选择PIAB标准的单层波纹吸盘就可以满足要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吸取软料,如薄膜这种的感觉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