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传动问题

楼主(2019-09-17):
求教:
现在需要做一个齿轮齿条的传动结构,工作原理是由电机驱动齿轮旋转,齿轮带动齿条做直线运动,齿轮是安装在减速器的输出轴上的,知道减速器型号和减速比,也计算了齿轮的模数是3,想问一下,这个齿轮的齿数怎么确定,这是个直齿轮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一个是看你的安装空间,如果空间足够,那就看你的齿条需要的运动速度,齿轮齿数多了,直径越大,减速箱转速不变的情况下,齿条运动速度更快,当然前提是功率什么的你得计算好

网友A:
这个要看扭矩,确定出扭矩,就能计算出分度圆直径。

网友:
看速度多少吧,齿数越多越快,越少越慢

网友B:
齿数多,传动平稳。不过齿数是根据你的直径确定的,直径是根据你的力大小来的。
反过来计算就可以了。模数3,传动的力应该不小了。

链接:pan.baidu.com/s/1TXH43XAAkoT9fxush8EDPw
提取码:ggbh
共享一波设计设计入门视频!
shop226808210.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扭矩,确定出扭矩,就能计算出分度圆直径。

如果知道了扭矩,分度圆直径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数多,传动平稳。不过齿数是根据你的直径确定的,直径是根据你的力大小来的。
反过来计算就可以了。模数 ...

感谢感谢

网友:
按空间选吧!3M的扭矩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