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的结构件生成功能,选择草图线时,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9-09-17):
如上图。选择草图线时,没有任何反应,确定按钮一直是灰的。 我哪步搞错了?

楼主:
谢谢陈老师,解决了。

我看教程不仔细。

不过真没想到 inventor竟然能这么搞,结构件不支持装配体里的草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解决了。

我看教程不仔细。

我倒是觉得Inventor这样做是合适的。因此,骨架的创建将是灵活而多样的,不仅限于草图线,不仅限于一个工程师做设计。

网友A:
这个只是楼主没有用习惯,用久了就会知道它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楼主没有用习惯,用久了就会知道它的好处。

没有用习惯?【您说的是什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