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打包

楼主(2019-09-17):
装配体模型另存为step格式后,再打开,发送给别人,还需要进文件菜单用打包命令吗?
装配体直接用打包命令和另存为step格式再用打包命令有何区别?

网友:
STEP是中间格式,不同软件之间都可以打开;
假如你用SW2019画的图,直接打包后,低版本的SW就打不开,保存为STEP就可以

网友:
打包只能给同个软件的同版本和高版本用,并且保留了所有要素和特征。另存为STEP或者STP就能够在不同软件不同版本间通用,但是各种特征要素就没有了,而且需要重新装配。不然零件移动了位置就回不去了。

网友:
导出stp的时候,有一个选型需要你自己改,选择装配体,后续打开也会有装配关系;选择实体,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