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用开粗刀具怎么选

楼主(2019-09-17):
上问诸神
最近有批活,6061铝的,余量较大,不知道下面三款刀,哪种更合适

网友A:
以前我做工装治具的时候用的第二把那种,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B:
都买一把试试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前角大的合适,,,,,

网友D:
第一个刀具合适,刀片选择加工铝件的
第二把刀适合加工台肩
第三把刀适合断续粗加工,夹持状态好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做工装治具的时候用的第二把那种,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第二把,加工台阶时好用,就是感觉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买一把试试看,有什么区别

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角大的合适,,,,,

前角主要看刀片吧

网友(点评):
还有刀座螺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刀具合适,刀片选择加工铝件的
第二把刀适合加工台肩
第三把刀适合断续粗加工,夹持状态好的工件

第三把是不是更适合加工钢件?并且表面质量会差点

网友:
加工铝合金,如果是余量不大,半精加工和精加工,选择较为锋利的刀具,比如刀盘前角大、刀片槽型比较锋利的;
如果是粗加工,余量较大,选择刀体较为强壮的刀盘,刀片槽型不能选择过于锋利的,选择较为强壮且兼顾锋利的刀片。

网友:
铝材十分粘刀,还是第一种合适。

网友(点评):
用中心出水,切削液直接喷在切削处,对避免粘刀应该有好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把是不是更适合加工钢件?并且表面质量会差点

是的,但是刀片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铝加工刀片

网友:
这三种我们都有用
如果加工平面建议第一种,这种刀片能用四个角,装一个刀片就行
第二 种适合加工有台阶的和精加工大平面,刀片能用两个角
第三种只适合开粗,优点是刀片能用N个角

网友:
能不能用整体刀具

网友(点评):
整体的成本高吧,

网友:
大余量开粗的话用第三种,换铝用刀片

网友(点评):
准备都试试看

网友:
第一种适合于平面切削,切深小,4个刀尖
第二种适合于台肩切削,切深大,2个刀尖
第三种不推荐铝合金加工
楼主买刀具可以找我,微信:1371214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