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率问题

楼主(2019-09-17):
我们技术协议上有个设备故障率小于1%作为验收标准,这个要求高不?

楼主:
设备故障率怎么计算啊?

网友A:
我们是按照一天开机多久,处理故障花费多少时间,他们的比值来计算故障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按照一天开机多久,处理故障花费多少时间,他们的比值来计算故障率的

是不是以天为单位和以月为单位或者以年为单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故障率怎么计算啊?

处理故障所用时间占总开机时间的比值

网友:
验收准备试运行多久?打个比方,装机后运转出故障了,处理了4个小时,那反算一下,需要再累计无故障运转396个小时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故障所用时间占总开机时间的比值

总开机是以什么为单位呢?

楼主:
如果是加单台设备和整条线设备均小于1%呢?

网友B:
自己通过以前的数据计算一下设备故障率,然后再综合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百分之一的设备故障率高不高了

网友C:
楼主,莫入了套哦。。。。。。。。。。。。

网友:
设备故障率?多大问题算故障率?跑冒滴漏算不算?还是某个重要零部件出问题了,设备趴窝了算故障率?这会不会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通过以前的数据计算一下设备故障率,然后再综合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百分之一的设备故障率高不高了

1、对这个设备故障率的概念不理解。2、新设备没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入了套哦。。。。。。。。。。。。

怎么说?

网友:
标准说法是这样的:设备故障率=(维修时间+等待时间)/计划内时间,打个比方,维修总时间1个小时,无等待时间,计划内时间8小时,那么结果等于1/8 即12.5% 这个数其实是很高的。也有些是按客户定的是比率,比如2%左右。这样这两个数据之间是相差很大的。
您可以参考前几期的故障数据,先提出一个指标和要求,然后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相应合理的保养措施来持续改进,不断的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这个设备故障率的概念不理解。2、新设备没有参考

那就不要接受,技术协议里边禁忌不懂的不要往里边写

网友:
我们组以前KPI是0.6%,基本月月都能实现,其余不同工序的2%,还月月不达标,这东西不太好比

网友:
不能做为验收标准。设备需要维护保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