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机转动惯量的选择?哪位大神了解呢

楼主(2019-09-17):
选择电机和减速机的时候要考虑转动惯量,那负载的转动惯量/(电机的转动惯量X减速比2)<5是不是就可以了?哪位大神知道呢?

网友:
一般选择时,伺服电机资料上会有推荐,负载惯量不能大于电机惯量的多少倍,一般相同功率下,额定转速越大,则允许负载惯量越小,扭距越小。而选择伺服惯量过大,则额定转速降低。我这边通俗的干法,就是大负载用高惯量,高转速用低惯量。

网友:
样本有  一般低惯量15倍就行

网友:
怎样才算合适的惯量比?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单纯的说惯量比是多少,显然是不符合实际运用的,因为不能结构或者响应速度惯量比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篇文章说的比较贴切易懂

网友:
看电机的要求还有实际工作中的加减速要求

网友:
如果有加减速控制要求,必须考虑系统的转动惯量;如果只是纯粹的拖动问题,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只要功率,转速和扭矩满足要求即可。

你说的后半句要针对具体问题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