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一个泵带多个手动换向阀怎么办!

楼主(2019-09-17):
我现在只用一个F550齿轮泵带两组多路换向阀怎么连接呢。两换向阀并联,如果只用一个另一个是处于直通状态,系统没压力哦。求帮助!!!!!!!

楼主:
因为两组换向阀安装位置不一样,所以不能变成一组的多路换向阀

网友A:
用电磁阀呗,按按钮不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阀呗,按按钮不好不

电磁阀控制不好点动哦    就动一点点的哪种

网友:
系统做两路保压,类似装载机的液压系统。

网友:
要求写具体点。如果每次只用一路,就上梭阀

网友B:
如果只用一路,另一路常通,这是什么意思?常通这一路后面不控制任何设备,那还不如省一个多路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用一路,另一路常通,这是什么意思?常通这一路后面不控制任何设备,那还不如省一个多路阀呢。

都连接有油缸的,另一组在不工作的时候是通的啊没有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控制不好点动哦    就动一点点的哪种

电磁阀点动好做的很呀,为啥你说不好点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点动好做的很呀,为啥你说不好点动呢?

一般电磁阀不是一通电就全通了吗,有时想动一点点还是手动阀好用一些。如果电液比例阀又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磁阀不是一通电就全通了吗,有时想动一点点还是手动阀好用一些。如果电液比例阀又太贵了

你去问下你家的电工,不就明白了吗。谁说摁一下就要全通了

网友(2019-10-29):
加个分流阀,使两路分流流量强行一致,就不怕一路不工作,另一路没压力了。参考并联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