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软管的测量

楼主(2019-09-17):
各位同仁:如何准确的测量壁厚0.5mm,内径2.5mm,长度500mm的硅胶不透明软管的内径和壁厚;
如果有传感器能让机器一边生产,一边测量最好;

网友:
何谓准确?

网友:
一般是透明吧,可用机器视觉检测。
lz最好上一下实物图。

网友:
需要准确到什么程度?目前是怎么测量的?测量位置空间如何?
个人感觉还是控制好的胶管制作模具的精度才是根本。

网友:
模具弄好了,除去头尾的一小部分,中间段型号都没问题的

网友:
也就超声波测厚传感器了吧。。。

网友:
  测径仪,测厚仪都有的。

网友:
基恩士的高精度传感器也是可以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