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一断电,机构就往下掉

楼主(2019-09-17):
最近做的一个机构,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垂直驱动机构上下往复运动,现在问题是,机台一断电,机构就往下掉,伺服刹不住,掉下来后又是可以刹住的情况,机构为同步带驱动,负载在2Kg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有带刹车那种。。。。。。。通电,刹车开,断电刹车作用

网友:
就是断电后锁住轴,通电后能通上,驱动器有个信号输出控制刹车线圈,从说明书找找看

网友A:
伺服电机什么型号?2kg都扛不住?

网友B:
带刹车的机构断电,负载还往下出溜,证明刹车机构没有起作用。用电磁阀或者其他信号把电信号与机械刹车机构联系起来。系统失电就刹车,得电刹车就松开。把逻辑关系理清楚。

网友:
常开式还是常闭式的先搞清楚

网友:
我用的YAMAHA带刹车,断电锁死没问题,与外部接线无关,与配置无关,自带功能。
我的没有同步带,伺服电机直接联轴。

网友:
刹车弹簧调一下,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什么型号?2kg都扛不住?

台达200W的,电机没问题,估计是哪里没调好,程式或者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刹车的机构断电,负载还往下出溜,证明刹车机构没有起作用。用电磁阀或者其他信号把电信号与机械刹车机构 ...

接线也排查过,目前怀疑是程式的问题上

网友:
制动器失灵要检查制动扭矩够不够,了解伺服电机上制动器的制动扭矩。其次检查实际制动扭矩是否达到。

网友:
正常就算没接线,锁紧后应该都是转不动的

网友:
直接找供应商,问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刹车的线接在了什么地方,如果伺服已经断电,刹车的电还有线圈在维持就这样。另一种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第一,马达刹车力够不够;(计算验证)
第二,刹车信号延迟时间是否过长。(伺服参数)

网友:
可以问下电机的供应商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逐一排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
把伺服刹车线接驱动器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电机抱闸一般扭矩都比较小,刚断电一瞬间重物会往下掉说明电机抱闸扭矩小了,那一瞬间刹不住。这种情况要么再增加一个电磁抱闸,要么增大带轮的传动比。

网友:
以前我设计过一个起吊装置,就是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更换更大刹车力矩的伺服电机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工况伺服电机肯定是需要带刹车的。

网友:
进来看看,评论区里找找答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里面刹车松加个延时

网友:
楼主应该是程序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电气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
1.确定断电后电机的闸是不是抱死了,一般伺服电机的闸吸合都会听到啪的一声
2.如果闸没报死,查下闸的电路
3.如果闸抱死了还往下掉,要么就是闸扭矩不够,要么就是电机轴后端打滑,但是这两个可能行都不大,所以还是先确定闸有没有吸合吧。
您可以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我从事伺服电机行业多年,电机上面的问题随时可以问我

网友:
先检查机械部分,皮带有没有跳齿,,同步带轮是不是没锁死打滑,
  再看看电机的刹车信号有没有接错,最后就只能是程序和参数的原因了

网友:
线路上面连接着电容?

网友(2019-10-19):
有可能是抱闸继电器控制线接错了,对照驱动器说明书检查一下了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没找到问题点,正常不是没通电时电机都是刹住转不动的吗

网友:
1.线没接好,刹车不起作用,多看说明书,2。参数没调好伺服刹车参数有常开和常闭调下断电是常开还是常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