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树枝由水平输送转换为竖直传送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9-09-17):
就像照片这样,由水平传送到竖直传送,如果解决可以联系我15044888161给你个大红包,谢谢

网友:
就是来料是一排的,从水平变位竖直?搞一个水平变竖直轨道就可以了。

例如两条平行皮带,中间缓慢旋转90°。

网友:
筷子的头和尾是否需要区分?

网友:
树枝?筷子?

lz的工况是什么情况,来料是什么状态?

网友:
找铅笔的生产线看看,有惊喜哦

网友:
应该是树枝,在餐桌上顺便拿筷子做的方位演示。树枝的一致性怎么样,是初始截断的还是加工过的?粗细、长短、直拐、枝杈等等问题,如果和筷子、铅笔那样估计很好做了。做好是发一些样品图片上来就清楚了

网友:
只要导向过渡做的好,这样动作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