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这个轴承安装孔边上的小半圆孔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9-09-17):
如图中红圈中的半圆孔,请教下各位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加工的工艺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加工的工艺记号?

没太明白,烦请大佬说详细点

网友B:
这个孔是为了将来好拆卸留下的拆装孔.

网友C:
排气,方便装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孔是为了将来好拆卸留下的拆装孔.

请问下前辈这个方便拆卸具体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气,方便装卸

请问前辈方便拆卸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
这个是气孔,就像有些销子有一个面削平了一样的道理。

网友:
看你这图,如果是拆卸轴承用的,那这个半圆孔应该是通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