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冲压成型

楼主(2019-09-18):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5ODY0fDk3MGQ5ZmUyfDE3NTc4Nzg3MDd8MHw%3D如图,材料1.5mm不锈钢板,成型后封盖直径φ280,模具一次成型(模具不带剪切,圆盘提前下料)。现在有两个问题1:模具冲几次后工件,模具都发热,弯边拉伤严重,工件卡在模具弹不出来。2:100T冲床感觉力有点不够,冲的时候冲床声音感觉不对。

楼主:
这个翻边90°

网友:
这东西很难吗?应该是最基本的。

网友:
连续冲几个,工作就开始不正常,休息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干几件,基本就可以判断是出力不够了,因为液压缸实际是在一定的压力范围内工作,当压力值掉到小于一定压力值时,它才会重新气动,使压力恢复到一定大小

网友A:
用油压机吧,拉伸时工件涂油

网友B:
100T冲床??

这个工序叫拉伸,一般用油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T冲床??

这个工序叫拉伸,一般用油压机。

冲床速度快,1脚1个。板厚1.5,还是下公差。上下模间隙1.5+,这个力用折弯计算还是拉伸计算。应该就是速度太快了,工件被压入下模时和模具沿口摩擦太厉害。两三个就发热。然后就各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压机吧,拉伸时工件涂油

油压机是最后的办法了。还有几套模具做铝的就没问题。现在最主要是发热问题,板厚是1.5,现在模具间隙是1.5mm。把上模R角改大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R角改大,翻边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看上去是间隙太小了

网友:
成型模,凸凹模是什么材质,是否热处理?

网友(2020-03-16):
我们公司做304DQ深冲材料,延伸率60以上,1.5的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