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设备零件进行编号

楼主(2019-09-18):
我们公司设计了一台类似于加工中心的专机,现在需要对各个部件进行编号,相当于给零部件一个特定的身份证号码,以便于后期的维护和更换,由于我们是刚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在这一领域还是初学者,请教各位前辈,你们对于研发出新的设备零部件是如何编号的,先谢谢各位了,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设计图纸难道没有编号?直接设计图图号也可以吧

网友B:
每一模块作为一个图号(英文字母+几位数字)开头,后面拆开子件由模块图号开头,后面增加数字,标准库自己编编码,或者买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C:
每个厂的图纸编号标准都不一样,在以前蓝图都是要存到图样式的,每个零件或者布套有编号规则。如果你们厂还没到的话,可以制定一些标准,不能只搞搞不存档。举个例子,JUP030.237.90002331,接下来就是2332,2333,2334,等等。按理来说,每个厂都有自己的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厂的图纸编号标准都不一样,在以前蓝图都是要存到图样式的,每个零件或者布套有编号规则。如果你们厂还 ...

我们公司之前一直做产品,做设备还是头一次,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模块作为一个图号(英文字母+几位数字)开头,后面拆开子件由模块图号开头,后面增加数字,标准库自己 ...

这个方法挺好,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纸难道没有编号?直接设计图图号也可以吧

还在半成品阶段,图号确实没有,做的都是简单的缩写和号码,比较乱。感谢回复

网友:
我们部门成立七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统一执行起来的图号命名规则,我也是醉了

网友:
COM100A123456  我是这么命名的  COM是产品  100是型号  A是第一代   12组件  34是组件里的小组件  56是零件    哈哈  我们这没人管  自己定义的  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挺好,谢谢您

前期编码乱问题不大,但是项目出样后,一定要在确定图纸编码跟图号,更改做更改记录,不然后面会出大乱子,全部核对后,纸质跟电子档留档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半成品阶段,图号确实没有,做的都是简单的缩写和号码,比较乱。感谢回复

公司如果不大就自己搞个编号规则,例如设备名称缩写作为编号前缀,然后按照部件-零件的顺序进行编号,部件用点(.),零件用“-”作为分隔,例如**.01-02表示01号部件里的02号零件

网友:
我们这边是这样命名的:项目号AB001234+设备号M+12,这一系列的数字字母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期编码乱问题不大,但是项目出样后,一定要在确定图纸编码跟图号,更改做更改记录,不然后面会出大乱子 ...

做个笔记,以后规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