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机械草图怎么学习,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9-09-18):
机械构思阶段怎么绘制大概草图,有画过的传授下经验吧。

网友A:
以前搞幕墙的时候,看到老外的手绘图纸,确实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幕墙的时候,看到老外的手绘图纸,确实漂亮

感觉如果会手绘的画能更好的展开自己的构思。有空一定要学学。

网友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错,这就是我买买买的理由

咳咳

首先准备一个点格本(推荐)或者网格本

点格本

网格本

这种本子和我们学机械制图时用的绘图纸是一样的,便于定位和估算尺寸,更主要的是解决了手残党画不好直线的问题。

如果是给自己看的,HB的铅笔+绘图橡皮即可,如果是给其他人看的,建议准备彩色铅笔,不用多,3种颜色就足够,主要是为了把固定的架体和运动的部分区分开。
彩铅笔

至于各种零部件和结构如何表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只要画的和看的都能明白就是一张好图

网友(点评):
你这是素描了

网友(点评):
哈哈,这是从网上「盗」的图

网友:
建议报一个素描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错,这就是我买买买的理由

咳咳

不错,多谢指教了

网友:
运动机构简图吗?怎么感觉你们讨论的是工业设计,而不是机械设计

楼主:
还是自学的好

网友:
没学过机械制图还是你们不教手绘??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画工,都有线条都不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