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铝片上料方式,需区分正反

楼主(2019-09-18):
想向大家请教两个问题:①上料方式,振动盘可以吗,上面的小凸点高度0.5mm左右?
②铝皮吸附方式?吸盘OR海绵,还有其他更好的吸附方式吗?

网友:
来料在振动盘里面相互振动碰撞,其表面是会有一定程度的碰伤的,你先要确定是不是可以允许这样刮痕碰伤。至于能不能做你找一家专业振动盘厂家评估会更准确一点。
至于吸附,来料很轻,表面平整光滑,吸盘即可。

网友:
不怕磨损可以振动盘,可以CCD加吸嘴吸取

网友:
震动吸盘,吸住一面,带凸点的吸不住。或者真空转盘,,,,,。

网友:
打了4个小凸点,是用来干嘛的
WeilinCcd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依我看,来料就是个平板,振动上料后再压出4个凸点,然后再走后面的工序。压4个点很难吗?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种排序最好在上一道工序完成更简单一些

网友:
振动盘加摄像头,稳定上料。吸盘吸取即可

链接:pan.baidu.com/s/1TXH43XAAkoT9fxush8EDPw
提取码:ggbh
共享一波设计设计入门视频!
shop226808210.taobao.com

网友:
有一百个样品,顶多十天就能搞出每秒几个的分料。

1)把散装坨子撕开,拉扯开,然后会发现都是顺着流水方向的了。

2)靠墙站去,就能摸出(看就不用了吧。。。太贵了)谁躺着谁趴着。

网友:
不用吸附,振动台导圈搞成斜的,再多开形状孔,再焊接见个导条用来区分正反面

网友:
表面有凸起物,最好是用海绵真空吸盘来抓取。

网友:
说上CCD的全TM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