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切割清单修改列属性

楼主(2019-09-18):
请大神请教:

切割清单中的列属性如何修改?见下图,工具栏上的按钮是灰色的,是哪里操作不当?

网友:
激活图纸看看绘图区左侧的切割清单设置里的设置

网友A:
改那一列先把那一列列头给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那一列先把那一列列头给激活。

激活就是选中那一列吗?

网友:
没有激活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