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门改成自动门

楼主(2019-09-18):
这是厂里的大门,老板要把这个门改成自动的,想用电机带动,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
自己改吗?老板吃多撑得,直接找卖门的装一个电动的就好了,有什么好改的

网友:
这种自制的门只能用傻大黑粗的办法了,整个链轮链条,用减速电机

网友:
找做自动门的厂家来看看最好,自己改得需要很多东西吧?

网友:
有专业厂家,各种形式自动门,还是不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
自己搞成本太高

网友:
买现成的。自己做要花2倍的价钱

网友:
这么大的门,只能做有轨电动或悬挂电动,传动方式链式和机械式(齿式)。

网友:
还是找专业做自动门的厂家好,自己搞,成本高,还耗时间

网友:
很简单呀,墙上加个轨道,地上加个轨道,加个电机减速机两个轮子,两个行程开关就好了

网友:
车开到别墅大门附近,门就自动开了。

网友:
按个绳,拽呗!

网友:
加个刚性框悬吊门,或者铺个导轨,推拉门,电机正反向旋转带动蜗杆实现开关门

网友:
找小门店,装开门机。

网友:
简单的上下加导轨链传动,就怕大车进不去。

网友:
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
买个电动推杆搞定

网友:
买个新的,这破铁门也该换了,企业门面搞好看点也不亏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
这个破门,底下装上轮,手动就行了。太破了,自动需要全部改掉。

网友A:
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如果不差钱,有喜欢捣鼓,可以自己改:
1,买个齿轮减速电机作为动力
2,买个齿条,作为传动
3,两组行程开关
4,焊个框架
5,门下端装V型轮,用三角铁棱面作为导轨
注意防雨、漏电,加个开关就差不多。

网友:
加导轨要藏地下,不然货车不好进,轮子和门装配,控制箱装在铁门上,人启动信号,发送信号给控制箱A,A使左门启动顺带有联动的控制(机构或者传感器)去发送信号给门B的控制箱,然后马达启动,控制箱主要控制轮子马达开启和接手人的信号,到位限位开关(机械式)停止,两边各一个,这种两边扇门的中间也是天空的控制非常难搞,因为很难走线,所以你搞这个智能化是有点difficult的,更好的选择是两边有连上服务器(4G),通过服务器发送数据控制两门打开。这个东西搞起来也是非常有趣,搞成了你会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哈哈

网友:
不要整那么复杂,某宝上买一个‘电驱的包胶滚轮’就是迷你版的带轮毂电机的滚轮,安装时,可以在轮子顶部用一个压簧始终处于挤压状态,防止地面不平带来的打滑、空转

网友:
找厂家来改

网友:
老板真想的出来

网友:
自己做也可以,两条滑轨,链轮链条带动,再增加一个电机,但看样子门挺重的,你这样自己搞花的钱估计比买门还贵;而且有失效风险,整改也要钱,万一再整出个安全事故就完蛋了。。。
就这么跟你老板讲吧

网友:
我猜楼主想要的是这种吧~

开门机

开门机

网友:
右下角可以装一轮毂电机,速度控制在0.1m/s左右。

网友:
用电动车电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如果不差钱,有喜欢捣鼓,可以自己改:
1,买个齿轮减速电机作为动力

楼主要求是转动的

网友:
看这个门的做工个人感觉没有做自动开关门的必要了把

网友:
你老板的意思是你最近有点闲吧

网友:
遇到过这种老板,也被要求改这种门,然后买了个电动推杆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已经要老板找外面的人搞定,自己做麻烦而且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