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医用机器人位置固定问题

楼主(2019-09-18):
各位大佬,如图想固定机器人的位置,不受地型影响。

网友A:
是不是要根据功能需求及范围来定?

网友:
坐等大佬,占个楼

网友:
看不懂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根据功能需求及范围来定?

就是底座有轮可以移动机器,但是工作时要固定住机器人不动,同时还不受地面不平影响。

楼主:
就是底座有轮可以移动机器,但是工作时要固定住机器人不动,固定方式同时还不受地面不平影响。

网友:
这种脚轮可行不,移动时把脚杯拧上去,固定时把脚杯拧下来,地面不平,通过调节脚杯高度来找平

网友B:
用脚踩式顶高器或者地刹器。类似于图片中的结构。

使用时需要与脚轮配合使用;在定点停放时,用脚踩下脚踏,就可升高并固定移动设备;脚松开,轮子就放下了,继续移动。

网友:
安装带刹车的脚轮就好了

网友:
链接:pan.baidu.com/s/1TXH43XAAkoT9fxush8EDPw
提取码:ggbh
共享一波设计设计入门视频!
shop226808210.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脚踩式顶高器或者地刹器。类似于图片中的结构。

使用时需要与脚轮配合使用;在定点停放时,用脚踩下脚 ...

和带刹脚轮相比有什么优缺点?4脚轮刹车时是一个平面吧,顶高器是否一高一低了?

网友:
参考医院里的那个病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底座有轮可以移动机器,但是工作时要固定住机器人不动,固定方式同时还不受地面不平影响。

汽车起重机工作见过吗

网友:
支撑和轮子一体,应该叫福马轮,米思米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