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密封用什么规格的密封圈

楼主(2019-09-18):
我这个是气动轴密封的,轴φ8mm,像这种要用什么规格的密封圈呢?安装密封圈的沟槽要开多大的呢?

楼主:
真空压力大概是-70kpa。轴要旋转的,所以阻力不能太大

网友:
查 动密封手册

网友:
空间够的话用磁流体效果不错。

网友A:
JB/T1092-2018 ,找下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往复直线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T1092-2018 ,找下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往复直线运动的

好的,谢谢啦,我去查查

网友(2022-03-31):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