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旋转气压缸的问题

楼主(2019-09-18):
请问,这种旋转气压缸是不是可以通过旋转带动夹钳进行夹持吗

网友:
看你怎么设计结构了

网友:
有动力源就可以。

网友A:
气缸活塞先完成旋转行程——压臂下压并旋转到需要的位置和角度,然后完成夹持行程——即直线下压并夹紧工件。
装夹工件前压臂离开工件。工件装好后,通过换向伐控制压臂旋转到工件上方,再垂直向下直线运动将工件压紧;释放工件时,压臂自动按压紧的路线返回到原来的位置让开工件,就可以方便卸下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活塞先完成旋转行程——压臂下压并旋转到需要的位置和角度,然后完成夹持行程——即直线下压并夹紧工件 ...

这个不是摆动缸的类型么,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摆动夹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摆动缸的类型么,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摆动夹紧

夹紧是靠气缸的回程下压夹紧。你说的摆动是什么意思?摆动是气缸旋转了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是靠气缸的回程下压夹紧。你说的摆动是什么意思?摆动是气缸旋转了一个角度。

大概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固定爪一开始在水平位置,然后转动一个角度到竖直位置固定工件,工件上头有吸盘,这个爪其实是个保险结构。想在关节的位置用这种摆动气缸驱动,就是不知道这种摆动气缸在运行一个角度之后能不能锁死,从而保证固定爪也锁死。多谢,多谢,渣画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固定爪一开始在水平位置,然后转动一个角度到竖直位置固定工件,工件上头有吸 ...

图中旋转中心的位置是气缸活塞杆?活塞杆不是可以伸出和缩回吗?缩回的时候可以加进工件。

楼主:
旋转中心的位置是个转动关节,打算用摆动气缸带动的。这个结构是用于空间里提升工件的,不是在水平方向上对工件夹紧。先是用吸盘把工件提起来,然后再放夹子进行保险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旋转中心的位置是气缸活塞杆?活塞杆不是可以伸出和缩回吗?缩回的时候可以加进工件。

旋转中心的位置是个转动关节,打算用摆动气缸带动的。这个结构是用于空间里提升工件的,不是在水平方向上对工件夹紧。先是用吸盘把工件提起来,然后再放夹子进行保险固定。

网友:
可以的,就看结构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固定爪一开始在水平位置,然后转动一个角度到竖直位置固定工件,工件上头有吸 ...

去费点力气查一下摆动气缸的机械结构吧。

然后一个摆动缸多少钱,一个普通缸+摆臂结构多少钱,关键需要多大夹紧力,安装空间是不是适合?

摆动缸力能提供的力矩很小,再加上力臂,输出力能满足你需要吗?

网友:
这种气缸力道很小,不适合夹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