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三色警示灯

楼主(2019-09-18):
这种机床警示灯,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看的

同感,看起看做工不错的样子

网友B:
挺好看的,但是不好与机床配色

网友:
其实机床有个带颜色的提示灯就行了,看时间长了都一样,大家的工作重点在设备的运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看的,但是不好与机床配色

安装在数控机床效果还是不错的,用这个还是很配的,光效均匀看上去很舒服,不会猛一抬头看到刺眼

楼主:
这个一般用到什么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