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攻丝的钢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9-09-18):
20221114更新
最近发现用于攻丝的材质有些乱,有Q235A的,有SS400的,也有A2-70的,也有一种铝包铁的夹芯结构,效果不是很好,处于淘汰边缘。
目前普遍采用的螺栓是不锈钢材质,配合不锈钢螺丝座容易产生困死粘连的现象。碳钢螺丝座要考虑防锈,不是外露、潮湿环境的话,生锈现象还是可控的

20191016更新

最终采用的是q235a材质,推荐采用q355ne材质,耐高寒,±40℃。
前期用了一批304材质攻丝螺丝座,拆卸次数少,一年拆装不到一百次吧,用了两年尚未暴露问题

分割线
咨询一下适合攻丝的钢材料有哪些?普通螺纹即可,对精度没有太高要求,尤其是碳钢、不锈钢这部分材料,哪位仁兄帮忙指导下,谢谢
典型材料如SUS304、Q235、Q355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

调质后更好^_^

网友:
好不好攻丝也与丝锥型式有关系吧?有些材质用直槽丝锥攻丝很容易而且价格还便宜,有些用直槽丝锥就不好加工,可能用螺旋槽丝锥就比较好加工。

网友:
不锈钢算是难攻丝的那一种材料吧,不建议选用,其它的几种都好说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18 20:33不锈钢算是难攻丝的那一种材料吧,不建议选用,其它的几种都好说
碳钢攻丝后表面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一般没有这样做的,因为热处理会变形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会变形要考虑到

网友(点评):
说错了,应该是表面需要做防锈处理吗

网友:
怎么不说易切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更好^_^

调质后攻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