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镀锌板在厂区进车间的这20分钟内淋雨了,白斑咋办

楼主(2019-09-18):
8月20号左右,买了5扎热镀锌平板,2.0厚的,当时开到厂里,还没下雨,然后准备用叉车叉下来,开始下雨了,没成功,然后让司机倒进车间,淋雨时间最多20分钟吧。今天准备激光割的,4扎都拆了看了下,发现有白斑,但这白斑能擦掉,会影响使用吗?都报废就麻烦了

楼主:
用缝纫机油擦的,一擦就擦掉了

网友A:
擦掉之后没再有痕迹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明一下,镀锌层的防护要求,实在不放心,可以检测一下白色痕迹处的厚度,是否还能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掉之后没再有痕迹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明一下,镀锌层的防护要求,实在不放 ...

是啊,不然就麻烦了,这么多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掉之后没再有痕迹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明一下,镀锌层的防护要求,实在不放 ...

工具箱内部用的一个配件:这种叫锁壳,是用买的现成的热镀锌板做的,与其配套的还有一个零件叫锁杆,那是买的普通的扁铁做的,然后再热镀锌

网友A:
查一下要求的热浸锌镀层厚度是多少,然后测量一下被雨水淋过的位置,剩余厚度是多少,做个对比就有数了,单纯的这么感性的去猜,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要求的热浸锌镀层厚度是多少,然后测量一下被雨水淋过的位置,剩余厚度是多少,做个对比就有数了,单 ...

我们买的热镀锌板,从来没测过锌层厚度的,就买来就用

网友A:
连镀层要求都没有,那说明本身对镀层的要求不高,那你还操心啥,直接用呗。严格一点的,对镀层厚度,耐腐蚀程度啥的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那时候干钣金,夏天只要汗滴落到新板上,再怎么擦都会留下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镀层要求都没有,那说明本身对镀层的要求不高,那你还操心啥,直接用呗。严格一点的,对镀层厚度,耐腐蚀 ...

那也不能发到人家那就锈了啊,出口的

网友B:
擦干净后抹一层油吧,保准不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干净后抹一层油吧,保准不锈

我们就直接用缝纫机油擦的。平时装配之前也都用缝纫机油擦一遍的

网友C:
问题不大,擦干后抹油,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擦干后抹油,继续用吧。

检验没同意继续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镀层要求都没有,那说明本身对镀层的要求不高,那你还操心啥,直接用呗。严格一点的,对镀层厚度,耐腐蚀 ...

正反两面锌层120克

网友D:
能擦掉就没问题,是在不放心就切一块找人做下盐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擦掉就没问题,是在不放心就切一块找人做下盐雾就知道了

300张板,准备每张吸吊一遍,简单抹布擦一下,还是每张稍微抹点油啊,这批材料要用大半年呢

网友(点评):
边用边擦,总比报废强

楼主:
引用 楼主:
300张板,准备每张吸吊一遍,简单抹布擦一下,还是每张稍微抹点油啊,这批材料要用大半年呢

一片白的粉末状擦掉后,留下一些白点点,暗淡下去,但没法清除了,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擦掉就没问题,是在不放心就切一块找人做下盐雾就知道了

一片白的粉末状擦掉后,留下一些白点点,暗淡下去,但没法清除了,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