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施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19):
如题。最近在一个压力管道行业的工程图上看到大量出现“施焊”,百度也没有准确解释。请问是什么意思,与普通焊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施工时焊接??

网友:
施焊不是一种焊接种类。“施焊”=“实施焊接”这个是词语缩略叫法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正解,例如选择坡口形式时,除保证焊透外还应考虑施焊方便,填充金属量少,焊接变形小和坡口加工费用低等因素。

网友:
如同:配做

网友:
应该是简略写法,不是焊接种类,像我们有时让车间装配时焊上去就写“配焊”

网友:
”施焊”就是进行焊接工作,施工现场把焊接工作称为施焊。

网友:
现场焊接?

网友(点评):
大佬,现焊只需一个符号表述即可了

网友:
确实容易误导。

楼主:
貌似认识不统一也。再补充一些信息,其工程图出现诸如:“1、全部施焊,焊接应牢固可靠。。。”,“全部施焊,焊后修磨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