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自制设备配合生产线设备进行放卷同速和恒张力的方案

楼主(2019-09-19):
现有一生产线设备需要设计配套的丝线放卷设备,因该丝线不能受比较大的拉力,放卷时需要提供动力给放卷轴,并且要有比较小的张力,不然线在高速时会抖动,严重还会打结;另外放卷速度必须跟生产线设备保持同速。主要实现功能即可,不需要考虑成本。请给出方案,并说明控制过程,谢谢。

网友:
用弹簧或者重力提供张力,滚轮检测丝线两端的速度,再检测弹簧/重力机构的行程,PID调节放卷设备的转速。

网友:
磁粉制动器

网友:
收放都加浮动储料辊

网友:
你的线可以承受多大的拉力,我有方案

网友:
前端用伺服电机放线速度调到和设备一样,后端再加个张力器就行了。

网友:
LZ这个在卷上强调了“放”,是因为卷有大小,线抗拉不够或者是需要低张力的线。所以设计上要能合理的放,速度要和生产线协调同步,张力可控,估计还是不能很大,属于微张力。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缝纫机上的送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