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个磨里孔(卧式)的简易设备

楼主(2019-09-19):
想做个磨里孔(卧式)的简易设备,加工轴承座里孔,谁有好的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做专机吗?

网友:
哈哈,不知道给镗床提个速换个砂轮怎么样……

网友:
卧车刀架上架个电磨头,打表读数。

网友:
架起两个轴承,中间穿过一根轴,然后再轴上固定磨头,电力驱动,选用好点的轴承,加工精度是可以保证的,或者直接架起来一个电动磨头也行,不过磨头跳来跳去磨的轴承可能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