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求推荐

楼主(2019-09-19):
各位前辈,现使用情况为250度下,一台小车的滚轮内使用,小车承载大概在100kg以内,人手推进设备内在人工拉出,求推荐轴承。

网友A:
不差钱的话高温轴承配高温油脂,最好选用常规型号,避免批量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的话高温轴承配高温油脂,最好选用常规型号,避免批量定制。

制药上面使用,尽量不能使用高温的油脂

网友:
问轴承供应商,把工况说清楚,人家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药上面使用,尽量不能使用高温的油脂

游隙放大,不加脂,勤换轴承吧

网友:
小车轮,人工推拉,这种工况,精度不高,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不用轴承,我之前做过类似,表面光洁度高一点就可以,但是不能频繁推拉

网友:
这个温度怕是很难搞了

网友:
自润滑的轴承不知道医药上用不用?

网友:
陶瓷轴承可以试一下

网友:
高温轴承就好了

网友:
易格斯的耐高温塑料轴承,不过这个是进口的,挺贵的

网友(2019-11-11):
您好 这个是属于S2或者S3的高温轴承
您如果需要可以加一个微信或者QQ:842368859
我们主营各类轴承 四川、广东、山东、江苏、河北、黑龙江都有仓库

网友(2020-01-10):
高温轴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