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以下的平钢板抛丸处理后发生明显形变?各位师兄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9-09-19):
请各位师兄给几个方案

网友:
抛丸机好像不能调功率吧。 那没办法了,你就算换钢珠功率大,冲击强度还是一样的。始终会变形。

网友(点评):
换几个小功率的电机。

网友A:
是要解决板子,还是解决喷丸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解决板子,还是解决喷丸设备?

这个问题很致命啊。

网友(点评):
看到问题我第一反应是调整板子变形,但是我看下面回复,都说是调整设备。

网友:
我们工厂6mm以下的板工艺允许喷砂,喷底漆之前专门有工人用砂纸磨。

网友:
抛丸说白了就是拿锤子敲表面,薄壁件很难避免变形,换成0.5或者更小的钢丸试一下吧。不行就换成喷砂,喷砂的力量比抛丸小点

网友(2020-03-14):
喷砂应该能行!!!

网友(2020-10-26):
可以解决变形

网友:
买预处理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