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缠屑和断屑的问题

楼主(2019-09-19):
各位大侠,我们是生产单拐曲轴的厂家,准备上自动化线,但对于钢件轴的车加工一直比较忌惮,主要是怕缠屑问题,无论是工件缠屑还是刀具缠屑都可能带来严重问题,但似乎精车的缠屑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有高压冷却水冲的,有顿刀断屑的,但都不是百分百解决问题。有问题的话,机械手是识别不了的,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钢件上自动化都得缓缓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帮我支支招,拜谢了!!

楼主:
加工示意图如下

网友:
切割加工时通过改变
1、提高进给后切屑变厚有利于断屑;
2、刀尖圆角半径变小,切屑厚度增大;
3、减少前角,减少前角切屑压缩比=hc/h
3.1、压缩比的值越大,则越容易断屑.但同时切削的抗力也增加了
3.2、压缩比与线速度Vc有关,当Vc减小时,压缩比增大,所以降低线速度也利于断屑
3.3、前角减小,切屑变形大,压缩比增大,利于断屑
4、突起断屑槽,促进切屑分,从断屑槽的突起上擦过在切屑的表面产生凹痕→ 明显的切屑厚度增大→促进断屑。
总之方法多多

网友(点评):
谢谢,理论上方法挺多,具体实际中要受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成本、效率和精度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直接找刀具厂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嗯嗯,我就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刀具的影响,可以试试好的刀具

网友:
高压水压力调到80bar,甚至以上,出水要集中,可以选用精准出水的精车刀具,余量要留小点,0.1-0.2mm左右,如果可以的话,刀具反装。粗加工就是调个刀具的切削三要素吧,把铁削调成铁粒

网友:
断屑槽没有选好

网友:
我们工厂线镗刀加工铝件,也是不断屑,减小刀尖圆角,增大前角(平板变成8°),程序每1mm自转一圈,强制断屑,改善后就没有划伤了,但表面质量上会有间隔1mm的纹路,手摸不出来,眼睛能看见,这就看质量把控的标准了,毕竟是曲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