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是否需要休息,为什么?

楼主(2019-09-19):
背景:最近生产任务较多,生产线24小时运转,设备故障异常多,隐约觉得设备故障多和设备24小时运转,没有得到“休息”有关,

请教:不考虑保养的事(数控设备都号称免维护),设备是否需要“休息”?即,是不是即使不保养,让设备休息一下也比不休息一直干要好?如果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仅仅是休息一下,感觉没啥用,反而一启一停、一冷一热对设备不好

网友(点评):
不是干一会休息一会,是说别24小时干,例如,运转20小时,“休息”4小时,

网友:
没啥关系

网友:
电脑一直开机,也会出先系统卡等问题,关机半个小时再打开会好一点,数控设备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有可能是设备一直运行,设备温度太高?

网友:
如果设备得到一定的保养和维护,完全可以不休息。
因为,必要的保养就是让他休息。
对于免维护的设备,并不是不维护。
任何设备都是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比如:温度、湿度等等,当这些条件都在可控的范围内,他也会“寿终正寝”

网友:
国外的可以不休息,国内的最好多休息

网友:
需要的休息维护保养,为的是更好的使用,磨合完了,难免有些零部件磨损老化,周期可以定一个,但是有维修员工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保养一定要到位,如定时润滑,定时清洁,数控设备的电控部分要通风,过滤网什么的要清理,工作一段时间后对设备进行一次二级保养,这样24h工作一般不会出事,我们公司的设备很多都是24h的,很少出现问题

网友:
要看是啥故障才行呀

网友:
设备可以不休息,但是每班必须要点检。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从设备几班倒或者24H不停止就开始设计了,所以不需要休息,当然维护还是需要维护的~

网友:
设备连续运行出故障,说明平时维护保养不到位不充分!另外,设备生产设计中的不足,不合理,也会导致出故障。

网友:
设备休息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需要休息+保养才行做个全身spa才行

网友:
说明你的系统稳定可靠性还不够,能源,钢铁,石化很多行业都是从不停歇。

网友(点评):
不是不让24小时工作,只是原来没有24小时工作,现在24小时工作,24小时工作后设备故障率显著增加,不知道设备故障率显著增加是否和设备24小时工作没有得到“休息”有关,

网友:
以前做过盾构机的维护,按时检查保养(分日保养、周保养、月保养等),最常见的就是润滑、清洁等。刻意停下来倒不用,需要停机保养的就停下来检查保养就行了

网友:
没有正常的维护点检当然会出故障了

网友:
你名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