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底盘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19-09-19):
请教一下,铝合金底板上用支架安装两个电机和驱动轮后,噪音很大怎么解决。电机原本有声音,但是单体转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安装后被铝板放大了,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还有有噪音小的电机推荐吗,谢谢。

网友A:
那是振动造成的,可以在铝板周边增加加强筋一类的

网友B:
增加支撑板刚性及底板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支撑板刚性及底板刚性

用螺钉拧了两条槽铝在上面,效果不明显。

网友:
铝板强度应该不够

网友:
试一下把铝板压住,声音是不是减小

楼主:
3mm厚的,承重是没问题的,没有明显的变形,增加厚度重量会增加。

网友(点评):
强度不仅仅是承重满足就可以了,如果铝板太薄,电机振动带动铝板振动,声音就扩大

网友(点评):
知道的,没办法做得很厚,太重了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3mm厚的,承重是没问题的,没有明显的变形,增加厚度重量会增加。

加筋

网友C:
你好,你目前用的电机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目前用的电机是什么品牌的

淘宝买的,不知道什么品牌

网友D:
拿一层薄胶皮隔着可以不,和铝板隔开

网友E:
你先看看噪音到底是哪里来的,共振?还是电机本身带了负载,噪音就加重了?有些电机轴承用的很差,同轴度啥的更不用说了,你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电机的轴偏的比较大。你可以验证下

网友:
噪音多数是来源于减速箱。。我儿子玩的小车也是,能听出来噪音来源于齿轮转动,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一层薄胶皮隔着可以不,和铝板隔开

隔了,声音还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看看噪音到底是哪里来的,共振?还是电机本身带了负载,噪音就加重了?有些电机轴承用的很差,同轴度啥 ...

电机本身加负载后声音会变大一些,然后放在底盘上声音会明显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不知道什么品牌

加下我微信吧17317679548,我这边是日本的一个电机品牌,噪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本身加负载后声音会变大一些,然后放在底盘上声音会明显放大

垫点橡皮试试?

网友F:
增加铝板的重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铝板的重量看看

整体已经很重了,不能再加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振动造成的,可以在铝板周边增加加强筋一类的

先前把两根槽铝用螺钉固定在底板上,好像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
板的厚度加厚,然后掏空做成加强筋,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这个噪音有两种可能,一是齿轮箱轴向载荷超重;二是安装板及双电机共振,建议通过路面测试与空载测试(轮组需悬空)对比下,观察噪音点出于何处。

网友G:
噪音,是电机减速机都是直齿,且精度不佳。换成斜齿,另外磨齿,或者用尼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做服务机器人吧,电机支撑板也太随意了,驱动轮轮架不是这样做的呢

这个不是服务机器人,就是移动小车,机器人驱动轮支架可以给个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噪音,是电机减速机都是直齿,且精度不佳。换成斜齿,另外磨齿,或者用尼龙齿轮。

减速电机都是采购的,没办法改,量小也不支持定制。

网友:
共振之后声音被平面放大,铝板镂空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I:
1) 那么大一片空的地方,拿锤子锤进去一些凹点?
2)电机上直接装轮子,还得看电机质量过不过关?
3)自己有车,拆自己的,没有?偷摸拆朋友父母兄弟姐妹的!看看承重的有没有平板的?

总得让这个板子变变形,掏掏空,有意弄乱振波的稳定传输吧。

我不是学物理的啊。

只知道,一根铁板子,是直的平的,一头拿榔头锤,我把着另一头的手就很疼。

但是,折弯过的板子,手的疼痛感就小很多。

网友:
淘宝有隔音减震的橡胶垫卖,买点减下来加在铝板和电机固定部位之间扭紧螺丝就能减轻不少。如果不放心可以买厚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那么大一片空的地方,拿锤子锤进去一些凹点?
2)电机上直接装轮子,还得看电机质量过不过关?
3)自 ...

嗯,重新做的时候会加几条筋,之前用螺丝拧了两根槽铝,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