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重型同步带的张紧方式

楼主(2019-09-19):
电机转速1500r/min,减速比2,功率40KW,重300KG,使用圆弧齿同步带(带型14M,带宽85)带动柱塞泵,想问下小带轮需不需要挡边,同步带的张紧可以用螺栓调整电机位置吗,或者是其他张紧方式

网友:
挡边是要有的,张紧也要有的,张紧可以通过调节电机位置,也可以加张紧轮。

楼主:
|耳总不是胖聪发表于 09-19 12:21挡边是要有的,张紧也要有的,张紧可以通过调节电机位置,也可以加张紧轮。
感觉电机太重了,用螺栓调节电机位置可能都拧不动

网友(点评):
300公斤用大点的螺栓,应该是没问题,我没有试过,加张紧轮也可以啊

网友:
柱塞泵为什么用同步带?难道用伺服电机?

网友:
用张紧轮吧!很好奇为什么需要同步带呀!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09-19 12:53柱塞泵为什么用同步带?难道用伺服电机?
用的是伺服电机,用联轴器的话安装困难,偏差稍微大就容易卡机

楼主:
|shixijiang发表于 09-19 13:37用张紧轮吧!很好奇为什么需要同步带呀!
难道用同步带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同步带的,涨紧装置的话直接给电机配装一个前后可调底座就行,拆装都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用同步带不行吗

特点

(1)传动准确,工作时无滑动,具有恒定的传动比;

(2)传动平稳,具有缓冲、减振能力,噪声低;

(3)传动效率高,可达0.98,节能效果明显;

(4)维护保养方便,不需润滑,维护费用低;

(5)速比范围大,一般可达10,线速度可达50m/s,具有较大的功率传递范围,可达几瓦到几百千瓦;

(6)可用于长距离传动,中心距可达10m以上。

(7) 相对于V型带传送,预紧力较小,轴和轴承上所受载荷小;

折叠编辑本段失效形式

①带体疲劳断裂;

②带齿剪断和压溃;

③带侧、带齿磨损、包布剥离;

④承载层伸长、节距增大、形成齿的干涉、爬齿;

⑤冲击、过载使带体断裂。

⑥带背面裂纹或带变软

⑦运行噪音过大

网友:
差一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