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带式升降机构,里面那个带轮是怎么实现带的固定的,如图

楼主(2019-09-19):
如图所示,这个带轮应该是个皮带轮,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皮带是怎么安装固定在带轮上的

网友:
皮带是有接头的?

网友:
在装配之前先将皮带套在其中一个带轮上,到安装另一侧时,再将皮带套入另一个带轮,然后再来装配带轮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皮带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