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较短的螺纹件如何设计

楼主(2019-09-19):
如图所示的零件螺纹端是长度6mm的M6螺纹,要求完全拧入,这样较短的螺纹尾端应该如何处理最好,希望大神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
加退刀槽

楼主:
加退刀槽的话,螺纹太短了,强度低。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螺钉拧入的另一个零件上做文章 挖个小沉孔面下去 沉孔直径只要比6大一点就好

网友:
螺纹孔能不能加深

楼主:
就是不能改变螺纹,所以现在很犯愁

网友:
用数控车来加工,螺纹收尾角度改为90度,车削螺纹后直接收刀

网友A:
不短,非标的退刀槽。

网友:
6mm螺纹长度,有效螺纹能有几扣?

网友:
就您提供的数据看 我猜啊 这设计大概有问题十有八九不合理

网友B:
没这样设计的啊,不是坑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短,非标的退刀槽。

那非标退刀槽最短长度能做到几倍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样设计的啊,不是坑自己吗?

没办法,需要这个零件固定到一个6mm厚的金属板上,上端不突出,下端完全拧入,并可以拆卸,除了攻螺纹,感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了。

网友C:
若不改变螺纹长度的话,螺纹右侧的外六方跟螺纹杆件分成两体焊接。

网友D:
楼主,你这螺纹多长,滚压,车削必须有退刀槽,有引导纹还是拧不到根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外螺纹铣刀可加工到根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不改变螺纹长度的话,螺纹右侧的外六方跟螺纹杆件分成两体焊接。

不行,这东西不能焊接,由于装备应用特殊,要求焊接资质及质量很高,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螺纹多长,滚压,车削必须有退刀槽,有引导纹还是拧不到根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外螺纹铣刀可加工 ...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螺杆没法加退刀槽让位的话,可以那个螺母加一段沉孔让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非标退刀槽最短长度能做到几倍的螺距?

数控车可以无退刀槽车削螺纹,但是最后一两圈仍然是不能用的。
可以给加工的师傅商量一下。用个尖刀在根部向里面扎一下。
这个就不能叫退刀槽了。因为起不到“退刀”的作用。只能叫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可以无退刀槽车削螺纹,但是最后一两圈仍然是不能用的。
可以给加工的师傅商量一下。用个尖刀在根 ...

非常感谢!

网友:
实在不行就做成两体的,做成螺杆拧进去…
一般本体如果太薄的话都会在螺纹孔的地方加厚,要不然有效螺纹太短了,m6的粗牙螺距是1,再加上倒角,剩下多少…

网友:
也可以增加弹簧垫圈与平垫圈,增加锁紧的距离。

网友:
可否在螺母端加C角

网友(点评):
为什么加C 角呢 这样锁紧的螺纹不是更短了吗

网友:
打内螺纹反过来固定

网友:
换成两个件,螺杆套螺母,右端还是轴和卡槽。

网友:
我有个问题  你右端的轴上的东西是怎么转的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网友:
M6的螺距是1mm,加个1.5-2mm宽的退刀槽就行

网友:
不要螺纹部分,攻M6孔,用双头螺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