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9-19):
这个件用在限制轴端零件的轴向位移

网友:
真不知道叫啥

网友:
看着像把手?

网友A:
弹簧可以拉出来吧。

好像缝纫机上用的?

网友B:
可能是零件乙

网友C:
调节旋钮

网友:
没见过,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
这个件里面有弹簧,可以限制轴向位移,我这边是用来固定轮子的,可以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零件乙

零件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可以拉出来吧。

好像缝纫机上用的?

弹簧可以拿出来,他这个是带槽的

楼主:
这个件我看着很像标准件,就和一个螺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节旋钮

外面没牙,里面不知道是否有牙。如果仅仅用那个异形孔来固定,那就没有调节功能了。

网友:
传动连接器,与止相匹配的还有一个内渐开线花键

网友D: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快速弹簧锁盖

网友E:
锁紧弹性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快速弹簧锁盖

我觉得名字差不多了,但这个东西是标准件吗?能不能批量买到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标准,大概可以自己画出来,叫别人加工就可以了。加工难度也不到,自己设计的话跟更适合自己用,但如果市场有买的话当然更好。上网搜一下快速弹性锁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紧弹性端盖

这个件在什么渠道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