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受力计算

楼主(2019-09-19):
如图大力钳剪直径14的Q235钢筋,尺寸131mm右边两孔竖孔距19mm,P处的力多少?

网友:
算了一下,想精确计算貌似少了一些条件啊(质心,杆件惯性矩等),Q235的切应力大概是125MPA。图解法,解析法是思路。

想问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你这样的话,L24与L131两杆之间的夹角很关键,还得去计算初始角度最合适的是多少,不然P再大都推不动。

期待有大神的答案

网友:
剪钳上下对称,只计算P作用在131mm右边竖孔上面那一半上的力。这个力和剪圆钢时,圆钢作用在上半个剪钳上的力产生的力矩平衡。知道两个分力求合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