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制冷系统的专家

楼主(2019-09-19):
我现在仪器上想装制冷装置,温度保持在4°-10°,但是制冷装置有哪些东西,该怎么安装不懂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感觉不是空调类的东西。而有点像电脑主机水冷系统。对空调类包括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原理都一样,两器+压缩机+膨胀阀,具体还是楼主去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感觉不是空调类的东西。而有点像电脑主机水冷系统。对空调类包括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原理都一样, ...

这个,对制冷方面不太懂,百度的太杂了

网友:
如果制冷量不大的话,买个车载冰箱进行改造

网友:
仪器不大就用制冷模块,某宝有。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几十W到100W之间的制冷量很好做

网友:
制冷板。冷阱。
具体还要看你实际仪器操作使用的情况
描述的越详细 可以给出更详细的方案

网友:
机床类稍微大点的设备使用的都是空调制冷,留个给电接口就好,再就是想办法固定空调即可

网友:
半导体制冷

网友:
仪器上用的制冷单元,基本都是用帕尔贴,这玩意通电后,一面冷,一面热,要处理好冷凝水的问题,这个很恶心

网友:
恒温房+水塔

网友:
了解一下TEC制冷,半导体行业常用。再加个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