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整备50kg级AGC的驱动轮打滑问题

楼主(2019-09-19):
如何解决整备50kg级AGC的驱动轮打滑问题,在室内使用,地面条件比较光滑的工况下。

网友:
1.在启动加速上改变控制方式,匀加速
2.轮子上做些考虑,如抓地更好的轮子纹路

网友A:
增加轮子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轮子的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