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电控系统布管

楼主(2019-09-19):
请教各位液压/电控系统管路布置:
目前我们单位的做法是,做机械的负责总体,图纸包含机械图纸和液压/电控原理图,液压管线和电控管线都是现场布置,这样就会很随意,影响外观质量,请问大家目前公司是怎么做的,液压和电控系统有管路布置图吗?

楼主:
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额

网友A:
液压,气动的管路布置也是要机械在各部装图中画清走向,标注固定位置所需管卡等,在部装BOM中也要有。

网友B:
液压和电控如果走金属材料的管道还可以出图,如果是软管图纸不好出,但是可以做一个管路走向的大体规划,最后还是在现场按走向规划跑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气动的管路布置也是要机械在各部装图中画清走向,标注固定位置所需管卡等,在部装BOM中也要有。

硬管是要出图纸的?软管示意走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和电控如果走金属材料的管道还可以出图,如果是软管图纸不好出,但是可以做一个管路走向的大体规划,最 ...

答题明白了,谢啦

网友C:
我们做塑机的,硬管,软管都会画出来,软管比较麻烦,需要把动作前动作后两个状态拉出来画相等长度的油管,看看有没有干涉,最快的就是在装配体里面建立3d草图,画出线条就可以知道油管走向及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塑机的,硬管,软管都会画出来,软管比较麻烦,需要把动作前动作后两个状态拉出来画相等长度的油管, ...

那你们还比较规范,我们这边液压只出原理图,管线都是现场走,所以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