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发热!

楼主(2019-09-19):
我22马力单缸柴油机带F550齿轮泵,不到5分钟整个系统就很烫了,齿轮泵更是莫不得。
压力打到7MPA左右,齿轮泵就带不动了,齿轮泵上三角带打滑,发动机转速又没有降,感觉不是柴油机马力不够哦
有大师指导怎么回事吗!!!!
不胜感谢!!!!

网友:
检查泵系统内是否有堵点

网友A:
简单算了一下你这个基本满功率运行了,按你柴油机2000转,传动比1:1大概算的。
系统很烫要加散热,打滑是到你带传动的极限了。

还是那句话说液压没有原理图都是空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了一下你这个基本满功率运行了,按你柴油机2000转,传动比1:1大概算的。
系统很烫要加散热,打滑是 ...

图我画不来,就柴油机--1:1皮带轮--F550液压泵--单向阀--溢流阀---8位手动换向阀--回油箱,如果柴油机动力不足应该不会皮带轮打滑吧,柴油机都没有憋的感觉。
就手动换向阀没有工作,系统运转5 6 分钟就很烫。30来分钟液压油都可以冒烟了。
以前就做过电动液压站,没遇到这种温度升这么快的情况

网友B:
柴油机驱动齿轮泵,柴油机转速有多高?整个系统发烫,包括柴油机吗?齿轮泵后面的回路简单介绍下,后面都有什么设备和液压阀?

网友C:
溢流阀  工作正常不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虽然你没讲,应该你的油箱过小,
第二个问题,压力上去了,柴油机扭矩跟不上,打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溢流阀  工作正常不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机驱动齿轮泵,柴油机转速有多高?整个系统发烫,包括柴油机吗?齿轮泵后面的回路简单介绍下,后面都有 ...

柴油机转速2200,柴油机温度感觉还正常吧,泵很烫  手不能摸。
泵后面--单向阀--溢流阀--手动8路换向阀-回油箱    没特别的原件,
空载几分钟温度就升起来了

网友:
可能楼上说的,油箱小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这个阀的中位是泄压还是保压,保压的肯定油温升得好快的,像你说这种烫手温度估计有70-80°,赶紧配个风冷试试,不然再跑下去100多°,油泵里面的密封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虽然你没讲,应该你的油箱过小,
第二个问题,压力上去了,柴油机扭矩跟不上,打不上去的

只是感觉, 油箱过小是主要原因.

网友:
我不太懂,请大师们指导下,22马力约等于16KW 你50的泵 转速2000流量约104L/min  最高压力也就8MPA
然后泵的带动,一般不是弹性联轴器吗,三角带,承受径向力,有张力,肯定打滑。油温高,和中位卸荷与否,油箱容积有关

网友:
系统设计问题。

网友:
空载很快温度就上来,说明没有回路,系统里液压油是憋压状态,或者是一直通过溢流阀进行溢流的。
我们钻机的液压系统,在空载的时候,液压油泵输出都是直接回液压油箱的。只有当操作液压阀的时候,阀体内部封闭回路,建立起压力正常工作,此时溢流阀才正式起作用,溢流额外的流量和压力。当液压阀手柄回中位的时候,阀体内部又自动旁通,泵的输出通过阀直接泄压回油箱了。

去年6月份在沙特,工人操作失误,把没有接油路的阀操作了,导致系统憋压运转2个小时,液压油箱是2方的,直接可以炸油条了,温度表量程是200摄氏度,直接超量程了。

网友:
8位手动换向阀在一起使用的这种换向阀应该没有中位泄压的,空载时泵一直在通过溢流阀进行溢流,应该是发热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