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冷却水泵可不可以用铝镁合金?

楼主(2019-09-19):
汽车发动机冷却水泵可不可以用铝镁合金?如不不能可以用什么材料进行减重?如果可以怎么进行防腐蚀处理?求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
可以。。
连发动机基体都可以是铝合金的,它的工况比水泵复杂,恶劣多吧,所以,水泵肯定可以。

网友:
这货本来多数就是铸铝的吧。

网友:
铝和镁都是轻金属,铝镁合金密度小,强度高,刚度好,散热性好,抗振性也比较好。镁的耐腐蚀性差,铝镁合金不清楚。

网友:
现在汽车发动机水泵基本上都是铝合金材质

楼主:
需要减重的话,可采用那种材料,镁合金AL91B不可以,

网友(2023-02-15):
我们都是用的铸铝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